准备设计个无线接收装备,大家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08-07-21):
下面是我的一些初步功能,有什么不清楚的请跟贴,我会及时回的

想设计个无线接收装备

大体功能和收音机类似,只不过接收频率不是收音机的频率

另还有点其他小的功能。

大家讨论讨论,给点提示!

我是新手,问题简单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一贴多发不对啊

你不说用途,没人能给你指点

网友B:
FM语音模块???

不知道什么你要做东西

楼主:
接收频率200多M,可以输出声音

接收频率200多M,可以输出声音
想当于200多M的收音机

现在做无线通讯系统的都是433的,为什么200多M的或者600多M的没人做呢?

网友B:
200M??

200M的用PLL搞啊,有一定难度,市场上也有
现在做无线通讯系统的都是433的,主要是目前射频芯片都在这些频点
如果是很简单的FM接收机也可以用晶体倍频来做

网友C:
先要搞清楚接收频率到底是多少

先要搞清楚接收频率到底是多少,希望能有一个准确值,然后本振再选用一个25--27MHz的晶振,8倍频即可。

网友D:
用PLL就是!

网友E:
可以用175M的套路做

楼主:
回复发帖

回复5楼:
如果是很简单的FM收音机,可以用晶体倍频来做吗?
说说具体怎么做?

回复6楼:
准确接收频率220-230MHZ

回复8楼:
用175套路做,如何做?

网友F:
做起来很容易,关键看性能方面的要求高不高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想法请踊跃发表

随便说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