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持场强仪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用的手持场强仪测我公司产品场强时,发现测量的信号功率远远小于实际发射功率,本来应该0dbm左右,测量数据大概也就-45dbm左右,我的具体操作就是设好中心频率,扫频宽度,和场强幅值后,装上天线开始测试,另外说明一点,我公司产品发射的数据不是连续的,而是瞬间的。那么我们测量的场强是否因此原因而衰减的呢,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场强反应的是空间射频信号的强度

    输出功率则是从PA的输出测量得到的,二者的定义不同,PA输出经天线后会根据天线的辐射特性将整个功率输出分配到相应的空间中,接收天线只能收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得到的测量数值远远低于PA标称,而且这里面还有天线转换效率和增益等问题。
    数学上,假设天线是点源天线(这样可以简化模型),即使PA输出被100%转换,输出功率也被分配在一个球面上,接收天线如果也是点源天线的话,那么实际收到的只是这个球面上的一个点。

网友B:
一贴多发

这种习惯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

CHUNYANG,谢谢你,你说的其他各种原因的损耗我也大概了解,但是您能帮我分析一下具体损耗这么大的原因么,是不是场强仪RF线缆输入功率不准啊,或是其他原因,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不一定是什么损耗

    我前面举的例子在无损耗时的测量值也是趋近于零的,你凭什么判断是衰减呢?判断是否是损耗如果通过计算的话非常麻烦,你得先取得天线的详细参数,这在一般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你有专用仪器。

网友C:
2001myp是这样的

下面图片当中,
红色竖杆代表对称振子的运动路径
绿色两点可以接高频线圈的两端
黑色圈圈模拟一个球面,实际不存在
蓝色代表矢径方向,教科书上一般用黑体r表示
水平方向场强最大,两极方向为0  关系就是余弦  投影
红色谐振路径上的电偶与矢径的矢积,就是该点的场强(还有其他的物理量),还要右手定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