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的问题,长天的m-89

楼主(2008-07-26):
在资料的datasheeet上,模块有个int端,做什模用的?模块有两组txd和rxd

一般应用只是把txd输出即可得到
nmea数据流,而rxd有什模用呢?还有一个pps端,我知道是校准时间用

如何应用呢?

网友A:
为何不看模块手册?

你的这些问题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B(2011-02-27):
2# chunyang chunyang大哥,模块手册上对于rxd的使用很多都没有写,
我看了nmea 0183协议,上面有个指令时PGRMO,可以对输出语句进行设置,
我使用串口对gps模块直接输入 语句   $PGRMO,,2<CR><LN>行吗?
我输出这个语句,模块一点反应都没有
输出语句
$PGRMO,,2*75<CR><LN>的时候也是没有反应,我觉得输出这条语句的时候应该是有反应....
想不通哎!请给解释下,模块是ncs-navi 89MTK的芯片...

网友C:
需要在通电时输入指令,不建议使用该模块,问题太多

网友(2011-08-06):
你那个技术问题,打电话过来咨询我们的工程师,13428924246

网友D:
呵呵,等人来正面回答一下

网友D:
看了半天,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