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收问题

楼主(2008-07-28):
(无正文)

网友A:
用晶体的是超外差的

性能要好一些

楼主:
用声表就不是超外差?

超外差?
超外差是指接收模块还是发射模块,乱了...
我好像说的是发射模块```
大侠```扫盲啊```

网友B:
电路形式不一样

    采用声表的是利用其直接构成振荡电路,采用晶体的则是用PLL频率合成技术。因PLL很难用分立元件实现,所以用分立元件做简单发射电路基于声表比基于晶体直接倍频技术的发射电路性能更好,成本也更低,但复杂性对IC而言不是什么问题,这时用晶体配合PLL及其它相关技术可以实现性能更高、使用更灵活的电路。可以说,二者各有其体现优势的应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