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T2272的Dout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8-03):
我做的红外遥控用的是PT2260和PT2272,用万用表测是接收管能够接受到信号,但为什么没有输出呢。是不是编码之类的弄错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编码脚和 振荡电阻详细对一下

楼主:
编码脚全是悬浮的,

我的编码脚全是悬浮的,而震荡电阻一个是470一个是1M这样可以嘛?

楼主:
datasheet上说用440k和1M啊

PT2262-IR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infrared remote control applications and its output waveform
carries 38KHz frequency. To get the 38KHz carrier frequency at the data output, the oscillator
frequency must be 76KHz. A 440KΩ resis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of PT2262-IR
is recommended. Moreover, for a matching decoder frequency, 1MΩ resistor connected between the
OSC1 and OSC2 pins of PT2272 is also recommended
我用470和1M影响大不大?

网友B:
PT2260与2262是一样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