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从理论上分析串口发送完成和接收中断产生的先后

楼主(2008-08-04):
假如把TXD和RXD对接,同时开启发送完成中断和串口接收中断,
当单片机向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时候,那么,发送完成中断先产生呢? 还是接收完成先产生?或者是同时产生?但单片机会给个默认的优先级而先产生其一的中断信号?

网友A:
同时产生

如果MCU只有一个串口中断源,这时你需要读各自的标志位来判别,如果MCU有单独的发射、接收中断,则由你的优先级设置或系统优先级决定。

楼主:
谢谢chunyang指点。

中午实际试了一下,发现若短接TXD和RXD,
则只产生RXD中断,而不产生发送完成中断。
若不短接,则发送完成中断是可以产生的。
不知何解?从理论上来讲应该可以产生两个中断的。

单片机:AVR mega64,可以产生对UART可以产生3个中断即发生寄存器为空中断、发送完成中断、接收完成中断。而为现在用到两个:发送完成和接收完成中断。

简单测试程序如下:
//winavr 20050214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_t;

#define GLED_ON                (PORTB &= ~(1 << PB5))
#define GLED_OFF                (PORTB |= (1 <<PB5))
#define RLED_ON                (PORTB &= ~(1 << PB6))
#define RLED_OFF                 (PORTB |= (1 <<PB6))

void avr_init(void)

        //port init
        DDRB |= (1 << PB5) | (1 << PB6); // output
        GLED_OFF;
        RLED_OFF;

        //serial1 init
        UBRR1L = 47;//9600 bps @7372800Hz
        UCSR1B = (1 << TXEN1) | (1 << RXEN1) | (1 << RXCIE1); //

void uart1_sendchar(u8_t data)

        UCSR1A |= (1 << TXC1);
        UDR1 = data;
        UCSR1B |= (1 << TXCIE1); //enable TX complete INT

int main(void)

        avr_init();
        sei();
        while(1)
        {
                uart1_sendchar(0x31);
                while(1);
        }

SIGNAL(SIG_UART1_TRANS)

        GLED_ON;

SIGNAL(SIG_UART1_RECV)

        RLED_ON;
}

网友A:
这跟MCU的设计有关,你看看器件手册

查一下中断标志位及中断响应后MCU对该标志的处理。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

理论分析正确,就是测试程序少做了一件事情
SIGNAL(SIG_UART1_RECV)

        u8_t data;

        data = UDR1;//需要读UDR后,RXC标志才会清
        RLED_ON;
}

导致程序一直进入接收中断,而接收中断优先级比发送完成中断的高,
所以发送完成中断程序一直都没得到响应。

OK, 谢谢chunyang老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