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如何响应信令

楼主(2008-08-04):
E1桢中的信令信号,在分路成多个PCM之后,如何交给电话机,或者说如何控制电话机,
电话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怎么识别是什么信令呢、?郁闷中,请指教

网友A:
电话机不能响应命令的

电话机不能响应命令的
只能是人的耳朵听出来什么信令
只有自动设备才能识别信令

网友B:
那是用户交换机层以上的,跟电话终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