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多点通信的设备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2008-08-05):
PC机通过USB/485在总线上接32个负载终端设备,哪么主机如何区分下面哪么多的终端设备?考虑到在硬件上加上6路拨码开关设置,但是太浪费I/O口了,请问有没有更经济实惠的方**

网友A:
可以用串行方式

如果设备本身有非易失性存储器,还可以放入存储器中。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在每个下位机程序里面

可不可以直接在每个下位机程序里面都设置好设备地址?比如:上位机PC要给5号设备发送数据,在5号下位机程序里面直接用判断是不是05H地址,如果是就发送.以此每个设备都是这样.

网友A:
可以,但这样不够灵活

楼主:
请教一个灵活的方法.

网友B:
是呀,给个灵活的方法呀

网友A:
前面已经提到

    如果节点有可在线编程的非易失存储器,即可将节点地址放在其中,这是最灵活的办法,甚至可以由主机在协议的控制下自动分配地址,但非易失存储器是这个方法必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