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85总线上的485芯片总是坏

楼主(2008-08-12):
我的485总线架构是

   始端                                                末端

  1.2K上电阻                                         1.2K上电阻
       |                                                 |
A-----------------------------------------------------------------
       |                 |         |                     |
  100R终端电阻         设备A     设备B      ...     100R终端电阻
       |                 |         |                     |
B-----------------------------------------------------------------
       |                                                 |
  1.2K下拉电阻                                      1.2K下拉电阻

由于看了485芯片有2KV的EDS保护,所以在电路上就没有加任何保护器件。
不过目前系统总线上的产品的485芯片经常坏,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2KV的EDS保护”没有起作用用?
能有更好的485芯片保护方案吗?

网友A:
可能是共模电压过限所致

这不是高EDS防护所能抗住的,性质不同,应该在总线上加钳位,用肖特基管分别对电源和地进行钳位。

楼主:
用的是MAX的485

谢谢chunyang的热心,我想也应该是线上感应到了共模电压所造成的。

打算换用

sn75lbc184 或 sn65lbc184

看了手册,发现内有TVS保护。不过就没有看到共模保护!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

网友B:
试用一下ADM2483

我觉的应该加稳压二极管
也可以试一下ADM2483这个也不错

网友C:
我以前用SP485,经常坏,后来换了TI的,没坏过

网友D:
最好拉一根地线,或者加隔离

网友E:
外加了共模,差模保护,串电阻试一下。

网友F:
可以在A/B线上串入20R的电阻,AB之间接入两个稳压二极管行不

可以在A/B线上串入20R的电阻,AB之间接入两个稳压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G:
RS485

保护方案: B3D420L+JK250-120U+BS0080M

网友H:
2KV的ESD保护不够

2KV的ESD保护不够,最好用15KV的ESD保护芯片, 比如SP485EEN, MAX485太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