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放大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8-12):
    一个增益为40dB的放大器,他的电压放大倍数是多少,是怎么计算的呢,我忘记那个公式是怎么换算的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除以10再以10为底取反对数

楼主:
呵呵,能不能具体点,把计算公式写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电压增益是以为20为底的不是10

=inv log(40/20)=100
or
10 power(40/20)=100

网友C: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