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232转换装置

楼主(2008-08-12):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用接口芯片好了

现成的产品主要用在设备外部,板上还是应该用芯片。

楼主:
chunyang

帮忙推荐一下接口芯片吧。谢谢!

楼主:
有没有贴片的芯片?

网友B:
这句话问得很搞笑

还不如反过来问“有没直插的芯片?”
这年头要没贴片的才怪呢

网友A:
先用232电平转换芯片将232电平转换成TTL电平

普通232芯片即可,有TSSOP16封装的,然后485接口芯片根据需要如网络规模、是否抗ESD等进行选择,75176、MAX485、75LBC184、MAX487、1487等都是485接口片,有SOIC8封装的。

楼主:
方案是这样的

目前成熟产品中DSP直接通过75176实现485串行通讯,但有客户需要232通讯,按道理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后级再增加一级485—232转换装置,但要求该装置不大且好安装。
或者是否可以采用232转换芯片和485转换芯片并联,直接与DSP的串口相连,从电路上直接可以选择两种通讯模式之一?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支持232和485的双协议芯片

楼主:
lyjian

烦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我只知道Maxim的

max316x

网友A:
232直接转换485的芯片很贵

尺寸也不比两片式的小多少。

楼主:
chunyang

可否推荐一下485—232转换芯片

楼主:
两片式的转换

232电平转换芯片直接和485转换芯片相连么?
我参考了一个转换装置的电路,它们中间增加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这玩意能够省掉么?

网友C:
我有232转485的转换板

体积很小,上面只有转换电路和直插485芯片的插座和帖片485的焊接位置,大概有小手指第一节那么大

楼主:
winloop

那么小的板上能放下那两个转换芯片及辅助元件么?
能否发张照片瞅瞅?

网友C:
485转TTL图片

485转出的是TTL接口,需要自己外加个232芯片

楼主:
TTL信号

485转出的TTL电平需不需要加个施密特触发器整形一下啊?

楼主:
232芯片

是加在板外还是板上?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你不是说需要自己外加个232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是加在这块小板上么?
另外我参考了一个产品,在485芯片和232芯片中间加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是不是会让信号电平更好?

网友C:
加在小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