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指令给TC35I手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你好,我把单片机串口直接连到了TC35I手机模块的输入输出串口,可是我发指令AT却总是没有回复,用串口调试软件发AT就回复正常,是什么原因;我用单片机无法发指令控制手机模块呢

网友A:
你自己程序的原因

网友B:
初级错误

很多人看资料/手册不仔细,AT指令需要以回车换行符结尾。

楼主:
dd

发回车了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和代码发出来看看

楼主:
df

用电脑软件调试是正常的,用电脑调试软件可以发短信,收短信还可以拨电话,就是用单片机不可以,模块没有接收,可是串口调试软件回复的是我发的信息证明信息发出但手机模块没有接收。可我用232转换了电平还是不行。真是很难解决了。

网友B:
是“回车”和“换行”两个符号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是不是你的串口的波特率不对啊?

楼主:
ff

回车发的是0D 0A;我用9600的波特率,串口调试软件用的就是9600;我用单片机发数据给调试软件正常,调试软件发信息给手机正常;就是单片机发信息给手机不行,手机没有接收信息

楼主:
ff ff

用的就是这一小段测试程序,始终不行。单片机给手机发信息AT没有返回
AT
OK

网友A:
Delay_1S()后再查询接收不行吧

中断接收看看

网友D:
Delay_1S() 太长了!

回复是很快的!

网友E:
还有可能是串口收发接错了,呵呵

TXD接TXD,RXD接RXD……这种模块都这么定义的。

网友A:
看楼主的另外一贴原理图就有问题

一般的MCU不需要电平反向转换,5V的MCU好像和TC35I的UART电平不匹配,看了下数据手册,收发线确如mohanwei说的TXD接TXD
上面这个程序也有问题,改为中断接收吧

楼主:
f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我的电路接法是正确的我用电脑手机软件已经正常收发信息,用串口调试软件发信息后再通过单片机发回电脑也是正确的回复信息。

楼主:
5楼的见解是正确的

5楼的见解是正确的

楼主:
方法

我的232确实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