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的收发电平能不能作为转换器的VCC

楼主(2008-08-22):
电路如图所示

这样做是为了实际的应用考虑

想问一下
在工作时232的2、3两脚能提供稳定的12V电源
能不能这样做
能的话
这样做会不会干扰232的电平
有干扰的话,怎样抑制干扰
谢谢!

楼主:

在工作时232的2、3两脚能提供稳定的12V电源否?

网友A:
不能

工作的时候电压是跳变的,再说可能会影响信号幅度!
可以从其他端口窃电!(5V)

网友B:
不能用RX、TX窃电,注意无数据发送时的电平状态及对数据的

    串口窃电要用静态电平长期处于正电压的端口,而且必须多端口一起窃,但即使如此输出电流也非常有限,尤其是现在的计算机主板不少采用整合232接口,窃电效果更差,USB转过来的更别说了,所以这招尽量不要再用,即使用也用于非常轻的负载(几个mA)。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不行的,可以去买一个窃电的转换器看看

原则上是不采用max232这样的芯片,功耗太大了;
采用门电路或者三极管、mos管等搭RS232-TTL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大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