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回音问题

楼主(2008-08-24):
使用sim300的差分mic和spk信号做音频通信,sim300连接上移动网络后,我用手机拨打sim300终端,可以接通,双方都能通过sim300的网络连接听到对方说话,问题是我在手机端能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回音(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有的),但是在sim300端没有说话的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sim300的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正确?还是sim300的mic和spk串扰导致的?

哪位知道,请帮忙看一下!

多谢~

网友A:
有侧音设置指令的

当然,也可能是话筒收到扬声器声音的结果,这时需要换用指向性强的话筒或重新布置话筒-扬声器的位置。

楼主:
搞定了,多谢斑竹~

模块本身有消侧音功能,通过at指令可以设置,多谢斑竹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