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芯片的光藕隔离问题

楼主(2008-08-29):
我在做一个产品,单片机通过MAX232芯片对计算机收发数据,发现单片机的地和
232的地不能共,会有干扰进来,想把两个地用光藕隔离一下,光藕的输入接单片机
的VCC电平,可是光藕的输出不知道该接什么电平?232的9芯里面有没有12V的电平?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对隔离电路单独供电

232信号线里当然有正负12V电平,但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要随着通讯改变。

楼主:
那不是有点罗嗦?

是不是把232芯片的供电用专门的VCC和GND来解决,
在信号进入到232芯片之前就隔离开就可以了?

网友A:
你不如转成TTL电平再隔离

PC侧就可以用USB供电,整体上反而更简洁。

楼主:
我觉得还是不用USB接口的好!

在信号进入MAX232之前就用光藕隔离,另外用一个5V和地对隔离后的
信号和MAX232供电,这样也行吧?232的电平出来以后直接进COM口!

网友B:
用光藕就不要MAX232芯片了

网友C:
我也有疑问

MAX232不就是电平转换的吗?
还遇到过上电后向TTL端发送数据而232端无数据的情况
但是再从232端向TTL端随便发个数据后,TTL到232的数据在232端就出现了
后经测试发现,几个电容在前后情况下的电压不同
那232芯片不工作到工作是因为232端向芯片充电了?
谁能缏解释一下

楼主:
我的解释!

光电隔离和电平转换是两回事,怎么能说隔离后不用MAX232呢?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可能是你的MAX232电路没接对,
检查一下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D(2008-10-19):
我的经历

我做过一个项目是用光电耦合器隔离的,而且在串口助手上调试好了。但是,到了串口软件平台上后出现不解码的情况。原因是:串口助手识别TTL电平,而软件平台使用的控件却只识别负电平。为此,加了一个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