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css软解码问题

楼主(2008-05-15):
最近要做一个亚音频软解码,可是不懂该丛哪儿下手,各位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先找资料弄清编码规则

然后根据运算量和实时性要求选择合适的执行平台

网友B:
不是很好玩

主要是相位检查 做好了ctcss 还有dtcs在等你攻克 成本是主要问题·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

楼上的两位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我不是很明白,
现在我想通过PWM来输出方波,然后通过外围电路转换为正弦波,那这个PWM的每个脉宽要怎么算啊!!!
hch:成本是主要问题·
这都是用软件来实现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楼主:
???

各位能说说吗?

网友C:
简单的作法是正弦波整成方波,再测脉宽

如果是实验室产品,这样也就可以了。但这种作法实用性不强,因为现实当中有太多的干扰性号,测量出的脉宽多数情况下不准确,建议采用现成芯片FX465

网友D:
CTCSS

CMX808-CTCSS芯片

CMX138-CTCSS/DCS/压扩/扩音/多点扰频/ADC/DAC

网友E:
兄弟,你在哪里做啊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的哟.
曾经做过CTCSS的软件解码.但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商用(但是已经过实验验证没问题的).
解码时间: <220MS.
解码精度: <1%, (指标的0.3%是很难用软件做到的,一般的滤波成正弦波都很难做到.

(另外,曾经做过有一段时间的FRS/GMRS, 早就歇手了,想不到坛子里还是有不少兄弟关注.)

楼主:
不行啊!!!

问题是不能用这些芯片,只用单片机软解码
CMX138和CMX883我知道,我另外一个产品就有用CMX883的

网友C: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试一试!

几年前,我做过用单片机软解码的方案,当时采用低通滤波后AD采样,通过简单的单片机数字滤波后对数据进行过零检测,以此判断频率。这种作法如做为实验室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现场测试中,因为干扰较多,后序的算法明显不足。限于当时的认知,这个产品就被搁置起来了。
作为今天而言,我认为在硬件上仍可采用抗混叠滤波器加AD采样的方式,然后采用数字FIR滤波的方法,接下来的处理可采用快速傅立叶变换(FFT),求出其知频点的功率谱密度,再比较平滑就可以得出在较差环境下的频点,应可以达到专业芯片的性能。

网友F(2014-01-16):
一个历史问题,现在这种都过时了,戈泽尔算法,广泛用于dtmf解“单一”的音频频谱,采样率控制在整周期下。抵挡的单片机要完成fir,fft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