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4plus采用内置协议的联网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8-05-16):
据说2406跟q24PLUS是一样的,以前我们用的都是程序里手动联网,现在觉得他既然有内置协议了,还是用内置的比较好。大伙给个意见,是否内置的可靠一点,采用内置协议需要什么指令操作。查资料不好查,呵呵

网友A:
内置协议功能比较简单,操作方法见模块手册

不同厂家及型号的操作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B:
q24PLUS应该就相当于DTU了,透明传输的

网友C:
都不对

据说2406跟q24PLUS不是完全一样的,里面需要另外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