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我读过

楼主(2008-05-16):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要多快?

楼主:
用在D类功放中的

速度大概在10M/S。(tr和tf越小越好,工作电压要高些,谢谢了)

网友A:
去我的blog中看通讯光藕选型手册

楼主:

那篇文章我读过,本打算用6n137,但是手册上给的输出电压是7V。这就让我犯愁了,我做D类功放,导通时尽量时间短,最好不加电阻,而且Vbe大概等于15V,所以先找个耐压高的替换它。

网友A:
你不会是拿光藕做输出吧?

光藕只能作为前级信号的隔离耦合

楼主:
当然不会了

我只是拿他做一个开关,并且实现隔离。在开关状态下需要他的Vce最大值要大12V。您能帮我推荐一个么,我对器件是在了解的太少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A:
用6N137驱动一级晶体管做中间级即可

高速光藕都是复合型IC,输出侧不是简单的光电管而是IC,工作电压通常不高,如6N137是5V,7V则是极限电压,这时用6N137驱动一个中间晶体管即可与高压系统接口。

楼主:
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楼主:
又过来请求帮助了

您好。中间晶体管是不是指的的加一个晶体管让他工作在开关状态,或是用一级共射呢。如果这样应该会引入电阻,那么就会降低速度了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思考

因为我做的是功率电路,增加电阻势必会调高功耗,所以还是想要一个耐压高点的管子。没有么,始终感觉晶体管的集电极和射级耐十几伏应该没问题似的

网友A:
中间级当然工作在开关态了

不会增加多少额外功耗,高频开关管即可,这点电压确实不算高,但对高速光藕输出侧的整形IC而言就太高了,整形电路部分是按5V设计的。

网友B:
光藕的输出就是一个晶体管,没有“工作电压”这一说。

楼主:
买几个先试试

实验后回来向大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