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技术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05-22):
(无正文)

楼主:
请求解决方案?

我们就是从环路滤波和VCO着手的,由于技术问题,问题还是存在。
特请指点良方!!!

网友A:
一丝丝的回忆

环路参数影响剩余调制,需要谨慎

可以调节“开关电容”(一个受高频管控制的小电容,RX状态断开,TX状态接入),做到TX、RX状态TV电压变化很小比较好

另外,缓冲输出级的结电容,也要考虑,它上电时会剧烈变化

后级增益要合理,激励太过,也会有影响。俺有一次为同事的FRS改发射响应,发现其画蛇添足多加了一级电路,去掉它就搞定了。

楼主:
  多谢指教,由激励产生此原因机会大吗?
去掉一级的话,那功率不就是低了吗?
(附:你是做这个产品的吗?)

网友A:
丢10年了

个别现象,实际调试会遇到种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