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GPS的静态漂移问题

楼主(2008-05-23):
现在用一款GPS模块,静态漂移能达到2000米,不过是连续几天静止不动测试的结果,当然几十分钟到个把小时的话静态漂移大概只有100米的样子。

找原厂的人改了SDK,不过有些滤波完成的还是不太理想。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连续测试吗?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问题

修改SDK,也不过是把一些速度偏离太大的值剔除掉,但是在静止情况下,其实很难做出一个“静止”的基准来,毕竟同运动中的GPS不同,运动中的“基准”可以多次求平均得到,但静止状态下,是很难找到一个基准点的。

网友A:
运动中可以多次求平均,静止态为什么就不能多次平均?

引用 楼主:
通信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问题

修改SDK,也不过是把一些速度偏离太大的值剔除掉,但是在静止情况下,其实很难做出一个“静止”的基准来,毕竟同运动中的GPS不同,运动中的“基准”可以多次求平均得到,但静止状态下,是很难找到一个基准点的。

网友B:
这跟算法有关

只能找原厂解决,他们的FAE肯定没有这个水平,这涉及到底层算法。

楼主:
他们原厂的人都跑了好几个来回了

始终解决不了啊,最郁闷的是这是GPS是软件方案,改起来比较痛苦。。。

网友B:
那他们未经充分测试就拿出来卖?

还是你们过于贪便宜了?

网友C:
显然是后者

嘿嘿

楼主:
怎么说呢

是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GPS应用都没有静止状态超过几天的应用

貌似我们是头一个,也许我们更该用军用级别的。

网友D:
GPS模块

硬件测试没有漂这么多,如果有基本就是算法的问题。你用的软件方案的话,那是不是射频方面没有处理好?
现在有10x10x1.2mm 芯片类型的GPS模块,集成了LNA,SAW filter,GPS RF,GPS BB,TCXO,……等等,有需要详细datasheet请联系我。

msn:snsun2008@hotmail.com
qq:171542280(gps)

网友E:
GPS模块。。。

供应长天GPS模块

网友F:
选用软GPS了啊??估计效果也达不到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