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sk调制的问题,915Mhz

楼主(2008-05-23):
现在做的一个rfid项目,用40k左右的数字信号去调制915M的载波,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去调制.不要跟我说用专门的芯片,那个不符合我们电路要求的.混频器?好像调制频率没有这么低的,或是有但是我没找到,希望大虾们支招.给个混频器型号就好,谢谢了.

网友A:
现成的非专用芯片恐怕很难找到,至少我没有听说过相关方

要么试试分立元件,但做稳定的难度不小,也许用VCO芯片将FSK调制改成ASK可行,去看看900M无绳电话用的VCO芯片资料吧。

网友B:
我们直接用高频三极管调节输出端阻抗的。

振荡源出来后,接一个阻抗,然后通过一个三极管到地,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就可以实现ASK了。
然后再输出到功放。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我会认真考虑两位的方案。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