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收音机里的压缩器和扩张器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头次听说收音机里面有压缩器和扩张器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扩展器不是扩张器。

网友B:
我记得是提高小信号的信噪比

网友C:
压扩器的作用是提高信噪比

    原理:噪声是否有影响取决于信噪比,任何电路本体都有噪声而且动态范围有限,如果要使高电压信号不过载失真,低电压信号就难以保证信噪比,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电路设计不好两头兼顾,这时可以采用压缩器先将信号电平进行非线性衰减(相对电平强度的,越强压缩越大)减小动态范围,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对放大器动态范围指标的要求,可以在低成本电路上实现较高信噪比,然后再对信号进行相反的处理,数学上表现为轴对称曲线,这样就恢复了原有信号,而噪声却未被明显放大,这是因为信号强度的关系,越强的信号扩张越大,所以总体信噪比因此得以提高。

网友D:
FM收音机可用廉价的动态音频滤波器

从中放中间及取出一路检波,用于控制压控滤波器,信号弱时其转折频率下滑,成本低廉得多。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E:
对了,压扩器的作用是提高信噪比.

一般高档发烧FM收音机都会用到,专业级无线话筒也是必用器件,如SA571 SA572 SA575 以及极为高端美国THTA公司的产品THAT4320等型号

网友F:
无线话筒里面用压缩是为了增大动态范围

没有压缩的话,如果照顾大声音的话,声音小时就太小。
如果照顾小声音的话,声音大时就失真了。
有了压缩器,就大大缓解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说得对

其实无线音频系统用到压缩/扩展器件是有两重意义的,一是提高动态,二是提高信噪比.

网友G(2020-12-03):
大侠有没有SA575 参考应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