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控制器发送/接收成功后为何相应中断标志位不置位

楼主(2008-05-24):
DSP的CAN控制器在发送/接收成功后(相应的标志位为1),按照用户手册上的说明,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会立即自动置1(如果相应的中断屏蔽位为1则产生中断),但通过仿真发现中断标志一直为零。

网友A:
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直接在芯片上测试

楼主:
仿真器应该无问题

软件中检测到发送/接收成功标志后就一直在循环等待相应中断标志位置位,但实际上程序一直在死循环,由此可以判断中断标志位置位确实没有被置位。

楼主:
硬仿真

仿真是DSP芯片的实际运行,通过仿真器用电脑观察DSP的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