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多机通讯

楼主(2008-05-25):
   今天做了一个PC机一个串口连接多个单片机,开始我直接采取了并联的形式,单独接一个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接在一起就不行了,最后考虑到是信号互扰的问题,在每个单片机的TXD端接上一个高速隔离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A:
不是互扰,是电平竞争所致

必须隔离。

网友B:
高速隔离二极管方向是??

网友A:
给楼上一个提示

想想MCU的IO默认都是弱上拉的设计,为什么?

网友C:
任一时刻导通一路就行了

楼主:
RS232多机通讯

  RS232TXD端的电压为-10V,所以实现多机通讯必须隔离,用IN4148就好,TXD端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