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液晶屏干扰,434MHz接收灵敏度直线下降,

楼主(2008-06-03):
昨天和别人讨论,别人说有个这样的情况:

1.
LCD-ARM--...( IIC方式通讯 )...——PIC MCU-434MHz接收

前提:同一个DC电源(汽车点烟器)引入

现象:由于LCD点亮后,电源上有100MHz-900MHz的热噪声,对PIC的射频接收
造成很大的干扰,接收灵敏度下降,接收距离缩短。
即使电源部分加了电感、磁珠什么的,效果还是没有明显改善。

2.
LCD-ARM--...( IIC方式通讯 )...——PIC MCU-915MHz接收

前提:同一个DC电源(汽车点烟器)引入

现象:LCD点亮,接收距离比1.的情况要改善好多。

问题:这个现象不是我碰到的,我只是转述一下同事遇到的现象。
本人不懂射频,也不了解液晶屏的干扰如何而来,既然液晶屏有这宽的干扰
范围,怎样才能搭建一个简单有效的LCD和434MHz接收共存的系统,大家都
来讲讲。

网友A:
个人意见

LCD对RF模块的干扰主要在背光升压电路、电源供电和数据通信电路上
而假如你采用常见的超再生模块,其被干扰是一定的
建议
1,采用超外差模式接收机或者更高级的,比如0中频的?嘿嘿
2,远离辐射源(升压、数据)
3, 数据线不要横跨小信号模拟部分和模拟供电部分
4,供电隔离,最好分别供电
5,板级结构或者产品结构要优化,不能图省事或者追求体积小而简单堆砌

有不对的请拍砖

网友B:
东瓜的分析和建议正确

这方面属于EMC范畴,是“软设计”,需要足够经验对付,且最好要有分析仪器。

楼主:
听东瓜的建议,

听东瓜的建议,只要调整433MHz接收机设计,然后在布线上花点功夫,就能解
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东瓜说得倒简练,真的让我做,那得多难亚,= =!)

还有几个问题:
1.LCD是不是从工作原理上就真的有那么大干扰?有没可能是LCD没问题,仅仅
由于布线才造成的干扰?
2.三星TFT,3.5,320x240,带触摸,如果换个其他厂家的LCD是不是会好点?
或者换个便宜点的带液晶驱动的LCD12864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电源上加个去耦电路吧

网友D:
有信号源的话可以具体看衰减多少dB,再试着设置成其他频点(隔几兆),如果这些频点情况有改善的话,可能就是晶体的倍频干扰,如果差不多,就东瓜说的那些,还可换成窄带的试试.

网友E:
查清主要的干扰源比较重要

LCD的背光驱动电路(CCFL)是50KHz左右的正弦交流电,谐波分量极少,不存在干扰UHF频道之说,传统CRT电视机之行扫描电路,其工作波形为矩形波,基频也只是CCFL的1/3,按说高次谐波及波幅都较CCFL强得多,但明显不干扰VHF接收。

IIC了速率也不足以干扰UHF,以我的经验,真正的干扰源来自ITU-R BT 656数字视频接口。

ITU-R BT 656接口由一路27MHz之VCLK及8路27MHz/N的DATA组成,用取样频率超过200MHz的数字示波器,可发现波形是较纯正的矩形波,如传输线路较长且不作处理,在做EMI测试时,会发现辐射严重超标,对VHF,甚至UHF造成干扰是必然的。

一般的做法,这9条线路靠近信号输出芯片管脚处串22R电阻,并对地接10至数十pF高频旁路电容,波形看起来变得圆滑,而且,VCLK的这个参数还影响到画质,需要精心调整。

电源上的热噪声,从地线分割,退耦入手。

超再生易受干扰的说法是错误的,超再生的灵敏度明显不及超外差,与外差式相比,只会多些EMI干扰。

其它的,赞同冬瓜.

====================================================================

附:介绍一个测试EMI的土办法

通常,EMI干扰分传导和辐射两大部份,这里对传导部份略过。
我们知道,辐射能造成干扰,固然离不开发射与接收,那么用一台好一点的示波器(100M以上),加上一个简易的接收开线,即可定性的分析电路的EMI来自何处。

示波器的探笔上可做很多小**,将其接地夹子线绕成2-3匝的小圈,夹在探头上,可形成一个多匝的感应线圈,可用来在PCB上排雷,可迅速找到不明PCB的磁场辐射源,如大的信号环路,较大的环路最容易产生干扰。然后作相应的处理。

用元件脚做一个小天线,绑在探针上,地线夹子夹在不同的地点,再每一条线上方排雷,可找到直接的电场辐射源。

当然,多去标准试验室参与测量,多作对比,才能掌握这一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