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cc2431做Zigbee通讯,大家有什么参考意见

楼主(2008-06-03):
   最近,看到Zigbee技术迅猛发展,有很多公司在做,不知道现在技术成熟了不,我现在准备把原来的有线通讯,改为无线,准备用Zigbee,初步选用cc2431这个芯片,用于定位,A/D转换,控制继电器等,为了提高可靠性,准备采用网状结构,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芯片评价如何,还有可以用ATMEL的At86RF230+atmega做,这两种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呀.

网友A:
用这个定位目前还是概念阶段

用来采集数据+控制+组网,zigbee还可以,兼容性和前瞻性较高,就是一点不好,“贵”
嘿嘿!
如果网络节点不多,数据率不高,用其他非zigbee的ISM频段的数据传输IC也可以

楼主:
定位也应该不是很难吧,我只要大体上定位就行了

网友B:
定位不成熟

但做做通信还是可以的,我用jennic的方案做过抄表和门禁
不过现场受环境影响很大的,安装要注意

网友C:
。。。

搞,我最近也要上这个东西了。

网友D:
.....

提供最好性价比的CC2431开发工具.  sz_edesign@163.com

网友E:
贵,用一般的2。4G的RFIC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