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锁相环CD4046来实现FM调频与解调

楼主(2008-06-20):
小弟是新手,有很多问题不懂,请各位大虾帮忙,问题如下:
1、通过20k调制信号对载频500k进行调制时,调频信号为在500k上下的几百k的范围内,这样的话如何才能实现频率锁定 我测到的可锁定范围只有不到20k啊 不用锁相功能(14脚无输入时)只通过VCO倒是也能实现调频信号 这样可以么?
2、如何才能实现解调 要用到比较器2么?
谢谢!!!

楼主:
木有人帮我么

网友A:
VCO本来就可以做FM用

直接调频就是这样做的
至于解调嘛,是用PC2,把输出接在LF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