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100的距离跟软件因素的那些参数有关

楼主(2008-06-24):
硬件模块是官方的绝对OK,软件方面除了跟波特率有关之外,还跟什么有关,PA_TABLE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我该怎么设置才能达到更远的距离?

网友A:
硬件模块是官方的绝对OK

这句话比较强悍
哈哈

楼主:
老木就别笑话俺了,谁都知道我讲话不经过脑子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你没有交代清楚,你现在通信距离多远?什么环境下?波特率?所用天线??
其次,你没有说你期望距离多远,现实不现实

如果你希望你的模块能1km,就像指望小车能跑出音速一样

网友B:
datarate,灵敏度,patable

要最远datarate改到2K,灵敏度就高了,patable[8]都设置成C0或C3(参见datasheet)

网友C:
我的模块现在距离只有10来M,模块加了PA的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都是按照smartRF上的值来设置的啊,要是波特率设低了根本没反应,几种调制模式也都试了。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先,要实在没办法只能厚脸皮去向他们要实验程序了。

网友D:
先去掉你的PA

楼主:
问题好像出在我程序上。

前两天忙别的,没上来看帖子,后来我试着改了SPI的速率,本来是500K的,后来改成125K,不知怎么的距离就远了好多。我现在已经把PA的设置改成0xc0了。另外跟天气有关吗,比如说下雨天会远一些等等?

网友E:
看看你的频率是否匹配

比如 模块的器件是按照433M频率下设计。而你的程序是用915M的话。也是会影响距离的

网友F(2008-09-11):
雨天有影响

亲身经历,下雨天(尤其是雨雾比较重的时候)433M的通信距离会下降的厉害。

网友G:
呵呵

距离跟很多因素有关,软件设置方面有:传输速率设置、PA功率设置、FSK频偏等等。频率433M的信号雨水吸收很明显的

网友H:
要最远datarate改到2K,这是个什么参数啊?

网友I:
去掉PA, 严格按照官方提供PCB做

看看PCB的厚度, 材料的介电常数e是否符合要求,

天线用单边天线或不用天线直接试.

50m以上应该没问题. 剩下的就看人品了....

网友I:
还有元件精度, 和接地等....

网友J:
我看看,不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