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或者地震灾害后,是DAB广播好,还是FM广播好

楼主(2008-07-02):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只能考虑一种情况

当时的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收音机数量多就是什么样的好,仅此,这是唯一判断因素。

网友B:
或许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未来手机都会集成这些功能,而手机几乎人手一台。
    可惜目前的手机FM需要连接耳机线当天线,而我一般是不会随身揣着耳机线的。

网友C:
手机听收音机问题多多

最主要就是耗电问题
目前的数调收音机普遍相当耗电,连续**不过20小时

网友D:
FM广播好

FM广播好  如果就听而言

网友E:
核弹爆炸后会产生电离层变化
估计直射波受影响会小些。

网友F:
DAB广播是什么意思呀.

是指数字广播吗?

楼主:
楼上,是的,最近看到bbc不搞短波了

网友G:
是啊!前提是用户手里有什么样的接收机!

前提是用户手里有什么样的接收机!这就和价格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