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通讯设置上的接收

楼主(2008-07-08):
使用TC35I上的问题
我使用TC35I通讯模块,我使用的是PDU格式,当别人发短信至TC35I模块时我要用液晶显示出来汉字、字母、数字,可TC35I是以PDU码存在手机卡里的我要显示出汉字、字母、数字应该如何考虑设置呢,请使用过它兄弟们指教指教。

网友A:
跟什么设置之类的无关

如果你的汉字采用的是Unicode编码,那么需要将其查表翻译成GB码,然后调字库显示,如果直接传GB码,当然无需“翻译”,但将丧失与标准移动设备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