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UB问题。没接触过交换机,没半点网络概念!

楼主(2008-07-15):
我现在设计一个PC104加HUB的系统.HUB用RTL8309SB实现,现在PC104出来就是经过网变的差分传输信号(就是RJ45的四根线)。而RTL8309SB手册上说
The ninth port of the RTL8309SB implements a MAC module without a PHY transceiver to provide an MII interface for connection with an external PHY or MAC in specific applications.This MII interface may be set to MII PHY mode,SNI PHY module,or MII MAC mode to work with an external MAC module in a routing engine application,PHY module in a HomePNA application,or other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s.In order to operate correctly,both sides of the connection must be configured to the same speed,duplex,and flow control setting.Four pins are used for the ninth port to force the link status.

也就是RTL8309SB上输入网口没有PHY,我是不是要在前面加一个网络芯片再接到RTL8309SB上,至少基本理解是这样。问题是怎么连接,我第一次接触网络,概念都没有,无良的BOSS。谁用这个东西做过交换机给点意见,谢谢先!

网友A:
不错,一定要加上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一下成品HUB的设计,尤其是采用相同芯片的,你要做的和成品HUB没什么不同。

楼主:
谢谢

春师兄上班太晚了,快两点了
主要是BOSS太蠢,我连MII MAC PHY 4B5B mcsa/cd等等概念都不清楚就坐个router.
我去拆个互HUB看看

网友B:
......

既然和成品HUB没什么不同,还做了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