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讲机的通话模式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7-31):
    最近做一个红外通信,类似对讲机的通话模式,但对对讲机有点不太了解,请大家帮帮忙。
    对讲机是按着键才能说话吧,那如果几个同时按下键说话了,那接收到的是谁的声音,基站是怎么判断处理的呢?

网友A:
同地同频同时发射会发生互扰

至于接收到的是谁的声音要看信道结构和各个发射点的场强差别,模拟的和数字的不一样,场强差别到一定程度则会发生遮蔽效应。

楼主:
那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做的红外通信方案就担心这个问题,同时发射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是通过一个主机来接收及转发的。

网友A:
分时轮巡即可

避免同时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