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M频段进行RS485的数字信号数据发收

楼主(2008-08-06):
是否有专用的IC,要求频率是PLL的,需要比较稳定.发收之间的频率间隔多大为好.

网友A:
485和无线传输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无线数据传输部分当然可以做成485接口的,另外,FM频段不准许传输数字信号,应该根据用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选择频点,一般数传在国内使用433M或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