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450与MIRCF113的区别

楼主(2008-08-06):
PT4450是台产IC,用声表谐振的
MIRCF113是美产IC,用晶体PLL
两者外围电路都很简单,都可以做到10dBm的功率
感觉PT4450输出杂波好像多一点...

各位大侠,想问一下,PT4450与MIRCF113在433MHZ发射IC方面有什么区别?
稳定性和一致性谁会高一点?
谢谢``

网友A:
参数对比应该看器件手册

台系芯片比较便宜,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B:
关键看你匹配的接收ic 带宽

如果是窄带的当然是晶体稳定  漂移小 saw的一般漂移 +/-75k 晶体 一般是60ppm以下.看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