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的波长大小与穿透性强弱有无关系?

楼主(2008-08-07):
光的波长大小与穿透性强弱有无关系?为什么有些光像X光可以穿透固体呢?

网友A:
当然是越短穿透性越强了

当然是越短穿透性越强了,不过还看是什么打在什么东西上了,有些物质对通过的光的波长是有选择性的,挺复杂的

网友B:
当然有关系

楼主:
re

波长短的为什么可以穿透固体呢?

网友C:
光呈波粒二象性

    也就是说光子是有尺寸的,而不管什么波长的光子和物质的原子核相比体积要小得多,物质原子核与外层电子之间的空间以及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间事实上非常“空旷”,这些空间就是光粒子得以穿透的空隙。但不同物质的原子核不同,核外电子云(指电子轨道的概率集合)的形状也不同,不同原子之间的电子还可能发生彼此影响,于是多层原子对外呈现的空隙的形状、尺寸也自然不同,这决定了物质的透光率。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帮你理解:一个军团,由M个军人间距一米组成“一字长蛇阵”,再有N个这样的长蛇阵,但每个阵内两个相邻军人之间的间距保证是一米,阵与阵的间距也保证是一米,你要沿一条直线穿过这个军团,不同长蛇阵的位置可以不同。
    现在——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