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的无线难题

楼主(2008-08-11):
调研无线协议,想小范围内实现4000个终端的少量数据传输。
不知道用什么无线协议好?
wlan?有点浪费。我的点多,但是数据量少
zigbee?
私有协议?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当然是自己订协议

网友B:
这要看你的“小范围”是什么尺寸

还有,具体的数据量有多大,准许多长时间的延迟以及期望的网络结构等等,不先考虑这些问题就调研协议是无法取得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的。

楼主:
自定协议

自定协议的话调制方式?频点?有无现成的可用无线模块?等等。
我经验不足,请大家广开言路

楼主:
补充

网络结构可以随意。传输距离两百米。延迟可以到1秒

网友C:
实现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A:
土匪快上啊

嘿嘿

网友C:
又没有什么打劫的,不来

网友A:
湘西土匪嫌你太穷了,不愿劫你了
哈哈

网友C:
不是嫌穷,主要是现在严打啊

一切以奥运为主

楼主:
打。。。。。劫。。。。

劫个色。。。。。

网友D: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数据丢失的容忍程度

网友E:
很麻烦,要看数据密度

楼主:
大家这么说

我心里有了基本的底

网友C:
不过用我们的RF模块做还是很方便的

至少射频部分不用你去费心了
呵呵
 相关链接:http://www.hoperf.cn/rf_fsk.asp

网友B:
楼主并未讲清楚数据量的规模

但从1S的延迟来看,4000个节点任何无线手段都无法实现,即使用有线都需要很高的带宽和复杂的协议。

楼主:
楼主并未讲清楚数据量的规模

但从1S的延迟来看,4000个节点任何无线手段都无法实现,即使用有线都需要很高的带宽和复杂的协议。
-------------------
数据量加上校验应该是在几十个字节。
准备修改规格增加延迟

楼主:
查了一下过去的帖子

用fsk的收发模块,论询方式,
每个点<4字节数据,每秒查询100个点可行不?

网友C:
捧个场

怎么链接不到呢

好像可以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8

网友B:
100个点都非常困难

关键是收发切换要分别进行一次,还要留出容错的时间,10mS无法保证可靠性,用在工业现场的话不合适。

网友B:
网络规模不是问题,响应指标和延迟率的正确选择才是关键

无线通讯的话,无论哪种方案,突发干扰的出现是不可能避免的,协议必须为此留出容错和错误处理时间,不能只考虑数据通讯所占用的时间。

楼主:
用在民用产所

应答式要有超时时间。。
那每秒50个终端可行吗?用现在通用的fsk模块,433m或者900m的

网友B:
你要根据应用的特性仔细考量

余量一定要留足,实际运行时宁可在稳定后提速也不要被迫降速,一般最好留1.5倍或以上的余量。

网友F:
我可以做到500-1000终端/S,不知道楼主的研究经费有多少?

网友G:
工业无线传感网络是以什么工作方式进行通信连接的?

工业无线传感网络是以什么工作方式进行通信连接的?
  一个主机,管理256个以内的传感器,传感器是电池供电(无法时刻工作,大部分时间处于掉电模式.),传感器不支持时刻开机查询.
请问各位大侠,无线传感网络最佳交互模式?

网友H:
自己订协议

我看是自己订协议好
不过这个协议可能会很复杂。还要考虑信道的传输特性,误码率、漏码率越大,你的协议也就要越复杂。
用查询的方式 不知道你硬件的收发切换速度有多大?4000个点肯定需要很长时间了

网友D:
只能是自报方式了,都掉电模式了,还查询什么?

只能分组,自报方式,这个4000点,也太多了吧

网友I:
残奥会也对遥控模块禁运吗?

网友J:
做个记号

网友K:
频分复用,或码分多址

推荐用zigBee

网友L(2008-09-17):
我们帮你解决难题

你好!请把资料发给我们jonyli168@163.com我们帮你解决www.sky-rf.com

网友M:
我们做这个2年了也没搞定

4000个节点......

LZ要求的实时性多高?? 1s的估计比较困难. 主要是组网, 碰撞, 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