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倍频电路的选频问题

楼主(2008-08-17):
我用10M的晶体做了一个振荡器准备进行10倍频得到100MHz的信号,用频谱仪观察输出中各次谐波都很强,适用谐振放大器也没能够很好的选出100MHz的信号,请问是不是谐振电路Q不够所以造成选频特性不好呢,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还需要增加一级选频放大

才够强度

楼主:
谢谢

好,我试试去,谢谢啊

网友B:
后面确实要加一级谐振放大器

楼主:
谢楼上,但是

我加了一级谐振放大器,但是还是效果不太明显,还有什么办法吗?是不是只能用滤波器了

网友C:
与三极管有关

你用什么管子?

楼主:
输出的频谱

这是用输出的频谱,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
管子用得2SC2776,VHF波段用的三极管

网友C:
那管子没有问题的!

这可能是退耦问题,两级放大器之间要加RC退耦,看你的频谱是自激了...

楼主:
谱线

谱线都是晶体频率10MHz的整数倍谐波,还有就是它的一半5MHz的谐波

网友D:
用9018应该就可以了

不够用泛音振荡应该更好些。

网友D:
另外 用倍频选奇数倍比较好

网友E:
我倒塌,这个图画得强!

网友B:
电感参数有问题

放大器Q值太低,已经称不上是谐振放大器了。

网友F:
思路有问题

10倍频,选频网络的矩形系数要求很高,普通的LC回路,很难让10倍频分量在8倍、9倍、11倍、12倍中脱颖而出。频谱仪显示有十几个dB的幅度差,已经该知足了。
正确做法:
1、去市场上淘33.333333MHz或50MHz的泛音晶体,振荡器输出再加一级3倍频或2倍频,实在找不到现成的,便找商家订制几K吧,很多工厂愿意订做,我曾经订过1K非标的,20ppm的单价在才五毛钱,工厂只不过切片时改一下参数而已;
2、如果只是试验,便用PLL吧;
3、一定要用你手头的10MHz晶体,又要100MHz信号“纯正”,最好是分两级倍频,因为单级倍频倍数越高,要求晶体管的导通角越小。第一级用5倍频,负偏电压适当加大些,加上基频信号频率较低,导通角容易实现,第二级来个二倍频,容易。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楼上几位了,高手们给的意见我都试试看。实在感谢

网友C:
应该听15楼的 用33.33333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