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PDU格式短信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单片机接收PDU格式短信的问题,我用单片机接收短信。我的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用来发送AT指令,我想把发来的信息发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观察可是发给电脑的同时又发给了手机模块造成了混乱,我应该如何检测手机接收来的信息呢,我现在没有好的思路,哪位帮我想个办法

网友A:
既然只有一个发送,何来混乱之有,你的描述无法令人清晰

网友B:
是想监视串口数据?

是想监视下串口数据?

网友C:
通过开关切换串口

我最早就这么做的,后来换了双串口单片机

楼主:
ff

是的,我是想监视串口数据。因为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410是只有一个串口我给TC35I发送命令和数据时TC35I能够返回数据信息,同时我还要监视串口数据这样造成了数据混乱,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D:
STC12C5410

STC12C5410,据我所知带有PCA功能,那么可以用它来虚拟一个串口

网友A:
同时监测TX和RX可用一个与门合并数据

用两个双输入与非门实现

楼主:
ff

 同时监测TX和RX可用一个与门合并数据,具体如何实现呢,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E:
简单是美

用二极管控制输出方向,就能实现双串口

楼主:
用二极管控制输出方向,就能实现双串口

用二极管如何实现呢

网友A:
9楼描述的不规范

那叫“二极管线与”,即构架最简单的与门,这样的问题到了目前这个份上,楼主应该自己思考理解,没有比这更简单的逻辑问题了。

网友F:
RE:

如果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检测单方向的数据还是很容易!
做一条线并在MCU和GSM模块之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