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和pc通信时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8-08-26):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可靠的接大地

网友A:
当然,最好先弄清干扰的来源

楼主:
连上pc有噪声,断开就没有了

连上pc有噪声,断开就没有了,是不是要隔离?怎么隔离?
串口隔离器行吗?
谢谢!!!

网友B:
博世有串口隔离产品

也可以试试232线上加磁环

网友C:
如果用光藕隔离怎么搞?

楼上的,如果用光藕来隔离,不共地,应该怎么在你的图上怎么改?

网友D:
光耦隔离的前提是电源隔离

RT,需要增加隔离电源(如金升阳)分别供光耦两端取电

网友E:
距离多远?从RS232的使用距离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还是

比较小的;
可以在gnd上绕磁环在进入另外一方的gnd;

网友C:
要给232也来个电源吗?

那就有点罗嗦了!232的9芯上有没有供电电源?

网友E:
还有一个简单办法:

买一对232/422,相信能解决这个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