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MHZ的TTL时钟方案选择,大家来看看哪种最优

楼主(2008-08-26):
直接采用有源钟振输出的时钟比较好?
还是
无源晶体+倍频PLL输出的时钟比较好?

网友A:
当然是有源的好

毕竟是整体产品,特别是EMC指标容易做的更好。

楼主:
可市场有源晶振质量参差不齐

价格便宜的5元钱,贵的25元,真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网友A:
需要仔细比较测试

同样封装下,价格不应差那么远,除非是封装不同。

楼主:
相同的5X7封装,台湾的就是5元,国产的大品牌就是20元

据说还存在一次谐波,二次谐波的品质差异。

网友A:
谐波品质就是属于EMC范畴的

注意识别假货,最好实际测试一下,尤其是所用产品需通过相关检测时。

网友B:
高于30M左右的一般是 泛音晶体.

网友A:
从十几M开始就是泛音晶体了,但楼主所及是晶振

    晶振一般不关心振荡源的具体形式,考量的是整体品质,晶振特别是高频晶振要讲究EMC品质,这里的谐波跟泛音不是一回事而是指晶振输出波形中谐波成分的分布,二者产生的物理机制也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C:
LZ你关心的是啥?

相位噪声还是长期稳定或是频率误差。这3个东西都非常影响价格。其它的都是次要问题。

网友D:
价格差别在频率稳定度

价格几乎与频率精度的平方呈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