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系统中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有个红外的通信系统,有多个接收器,如果不同接收器接收到同一个信号,但时间可能不一样,我只能处理一路信号,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处理?才能判断其中一路为有效信号。

网友A:
每路信号都应该处理的

否则会丢失

楼主:
那我将每个接收器的信号叠加起来应该可行吧?

那我将每个接收器的信号叠加起来应该可行吧?

网友A:
不可

同一信号源因电路特性的差异和传输多经等原因也会有相位差,不同信号源叠加更会互扰,要独立处理。

楼主:
音频信号应该可以吧?

数字音频信号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所有信号都需独立处理,不能简单合并,不论信号的内容为

不过数字音频信号可以只做前端识别,然后仅选择其中一路进行DAC。

楼主:
那需要怎么处理才能合并呢?

这是经过解调之后的数字音频,因为没有可判断的接口,不知如何判断。所以才想将经解调后的音频合成一路信号的。

网友A:
干嘛非要合并?

    不同源的话,你去试试把什么TV、MP3、PC、收音机、音响、碟机、电话等等什么的输出调成一致音量然后一起听,然后你就可以去竞选楼长了。同源的话,前面已经讲过,因种种原因造成的相差直接混合会导致DAC出错,要是每路都单独DAC再混合的话,这么玩,还是直接去竞选楼长吧。
    先分析清楚你的设计需求。

楼主:
难道你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吗?

    音频流不象视频流一样在空间/时间域占有惟一的位置,在同一时间和位置的信号元素叠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人耳可以感知在同一空间/时间播放多个音频流.
    难道你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吗?我只是将输出多路音频流经过处理,然后提供一个单输出信道输出的合成音频。

网友A:
人耳对多源声音的感知也是有条件的

想想为什么在嘈杂的环境中交流要大声喊叫,你又怎么在电路中实现对特定音源的“喊叫”处理?

楼主:
不明白“对特定音源的‘喊叫’处理”

    你认为这是怎样一个嘈杂的环境?
    需要合成的几路信号中的音频是一样的,也许由于在信道上的由于受到中断,各路接收器接收到的信号会在不同时间内发生中断,那将他们合成,就有可能得到完整的音频流。

网友A:
做产品设计切忌钻“牛角尖”

    “喊叫”的实质是什么?是信噪比,不是特定受众需要的信号都可以归结为噪声。至于用多接收器来接收同一信号源的办法,除非是接收器分布在一定区间用于扩大接收场域这个前提,否则是没有性价比的,不如在电路本身上下功夫。

楼主:
谢谢指教了

    接收器分布正是你说的除非那段,是用于扩大接收场域!电路上已经不知道能再改什么了。

网友B:
............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046806射频模拟电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