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铁盒屏蔽不了手机信号??

楼主(2008-10-06):
我把手机放入铁盒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屏蔽不了手机信号.一样可以打通电话,我把手机放入电脑机箱里面,甚至开着电脑,一样可以打得通。真想不明为什么屏蔽不了手机信号。请问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把手机信号屏蔽了它。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A:
关键词——密封

    什么才算是密封?导体对电磁波的能量感应而言,其结果是感生电动势,如果感生电动势不能在导体上均布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密封”;另外,如果封闭物上的缝隙、孔洞尺寸满足一定条件,干涉、衍射等物理现象也同样会发生,这种情况下的密封也同样不成立。
    关于屏蔽厚度问题,数学上如果电阻率为零(超导),屏蔽厚度也是零,只是物理上不准许零厚度出现而已(量子效应的限制)。一定尺寸前提下,因导体电阻的存在,当相邻区域电动势梯度差到达一定程度后就可以认为该部分导体已经“独立”(这还跟辐射源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同时相关),其上的感生电动势差会形成独立的辐射源,如此,密封将被破坏。另一种情况,如果密封结构体的电阻率不均匀,如锅盖和锅体间的接触电阻、二者材料不同等会导致感生电动势梯度差大大加强,密封更难成立,所以密封与否跟屏蔽厚度、材料及均匀性等都相关。
    不过对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到的电磁辐射源功率和信道接收灵敏度而言,生活用金属器皿的厚度绰绰有余,电磁暗室用的导体材料还不如一口锅的厚度,之所以还有屏蔽不良的现象,只能说要么存在电导率不均匀现象如前述之锅盖和锅体间的接触电阻、二者材料不同等,要么存在可以令入射电磁波发生衍射现象的孔洞等,杜绝它们就不会有楼主及7楼所遇屏蔽不良的现象。

网友B:
搞张锡箔纸,把手机包上两层

    要使用完整无破损的,不要弄几张小的拼起来。

网友C:
自己算算得多厚的金属才能保证多少能量的损耗

嘿嘿

网友A:
要注意缝隙

    手机信道的工作频率较高,波长和日用物品的尺寸类似,像PC机箱上的缝隙电磁波完全可以侵入,但场强仍会大幅下降,只是因基站功率较高,单向呼叫的成功率还是较高的,反之则影响较大。

网友D:
呵呵

电脑机箱上缝隙很多尺寸也大,当然屏蔽不了手机信号啦

网友E:
LZ大忽悠!密封铁盒怎么可能屏蔽不了手机信号?!显然是不

网友F:
LZ说的对,我也试过

把收音机放到铝锅里面,盖上盖子,照样收到强电台,证明不能完全屏蔽电磁波,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所谓的金属屏蔽盒子不是电磁波的良导体,上面产生了驻波

网友G:
材料要厚

网友H:
顶一下,有收获

网友I:
确确实实的事情是

将手机放到铁柜里,照样能打通。。。缝隙几乎是没有的。

网友J:
要小于波长,肯定信号衍射不进去。

按照我的经验,还是不密封。
你密封的开口一定要小于波长,否则电磁波会衍射进去。

我老婆买的防辐射的衣服,kissBB商标的,说能防辐射30分贝,标着是99.96%.

实际测试是我的手机的发射功率在+33dB左右也就是2W的时候,发到基站,基站发给他手机的信号在满格上,应该在-103+50dBm以上如果按照CSQ来算应该在24以上。
然后把她的手机包她的防辐射衣服里,不是放里面,一定要包上,然后卷上。再打电话一点都没有了。他的手机在我老家信号一格都没有的时候照样还偶尔能打出去电话。

手机刚拿出来的那几秒是没有信号的,一格都没有,所以衰减了至少25dB以上。因为一般来说CSQ在4左右的时候还是能基本通话的。

网友A:
缝隙小于波长照样发生衍射

只是缝隙跟波长差不多时(包括稍大于和稍小于)衍射最强烈。

网友K:
去买个屏蔽房!!!密封与材质厚度!!!

网友L:
要注意绝缘,楼上的都没注意到

先用胶袋把手机包起来,再放进铁盒里

要不,铁盒可能成为你的手机天线了,嘿嘿嘿

网友M:
密封是关键1

密封才是关键啊!!

网友N(2008-11-23):
哈哈没学过电磁学呀

信号是电磁波
铁盒只能屏蔽电场,因为有可以自由移动的电子,不能屏蔽磁场,因为没有可以自由移动的磁子
1所以铁盒的厚度要大于电磁波波长
2密封好,或者多层密封
3如果是屏蔽手机,搞个假基站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O(2009-09-22):
我想花最少的钱搞屏蔽,体积不大,但有进出导线,怎么搞好?

网友P:
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是衰减大小的问题。

网友Q:
这么基本的知识都没学好。。。。。。。。

密封:1, 材料要四周导电,整体全能导通(盖子要和壳体导通。)
2, 注意手机和壳体的绝缘。

一般我们用的铁制品都有漆,是绝缘的。。。。。。。。。。。。。。

其余不解释

网友R:
放保险柜里,保证立马就打不通了。

网友S:
应用无电感材料,铁的电感大着咧,导磁了

网友T:
关键是没有做好屏蔽,我2005年用装云烟的铁罐子、高档茶叶罐等测试过,结论如下:
       除了NOKIA6600(胖6)之外的手机,只要罐子密闭了,就“不在服务区”。将接受能力强的6600用2层罐子装起来就彻底没戏了。用那种金属网是不可能屏蔽的。

网友U:
曾经有一次把手机放进装剃须刀的小铁盒里面,再拨打该手机,结果就是打不通了、、、

网友V:
……
无语了……你没接地!!!铁盒你接上大地,如果还能打通,自此之后我不在21ic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