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RF无线数传选用什么芯片或模块?

楼主(2008-10-12):
有一个项目需要数值的距离达到800米-1000米,RF频率最好选多少?RF电路选用什么芯片或必须要加什么特殊的电路?请指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需要的传输速率

以及是否需要双向通讯或组网等。

楼主:
关键是作用距离

通讯速率无所谓,即通讯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关键就是作用距离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B:
在市场上买那种大功率的声表OOK发射吧

号称5W10W的都有,还便宜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