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系统的TDMA帧结构?

楼主(2008-10-13):
1个TDMA帧含有8个时隙, 持续时间为4.615ms
26个(或者51个)TDMA帧构成1个复帧
51个(或者26个)复帧构成1个超帧,持续时间6.12s
2048个超帧构成一个超高帧,持续时间12533.76s。
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我还是没能明白,GSM信号的成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要对GSM的信号进行检波,需要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A:
数字通讯系统不能简单用检波法取得信号

除非仅用于大致检测场强等,此时的用法和普通收音机的检波没什么不同。至于协议方面,没办法,要理解必须读懂,建议先学习一下更基础的知识,如数字通讯原理等。

楼主:
现在回头看数字通信系统,肯定来不及了

我想最佳方式应该是边学边动手,有没有GMSK的调制方式的数学模型啊,谢谢
基础知识我会复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