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TMF编解码方案

楼主(2008-10-13):
一个电话遥控系统,正准备用8880来做,却发现8880快要停产了.
也是,都是无线,手机遥控了,谁还会用电话,不用说凡是电话相关的都快停产了吧?

熟悉行情的给个意见......

网友A:
HT9170,HT9200

网友B:
DTMF芯片短期内还不会停产

    MT8880是原Mitel的产品,该公司后被Zarlink收购,目前8870、8880、8888等传统型号已停产,但兼容型号CM系列还在生产,台系DTMF芯片也有,如Holtek的9170、9270、9200等,现在不少MCU的处理能力也够强,还可以用纯软件的方法生成。

网友C:
软件产生和解码

我们在DSP里面都是用软件产生和解码的,算法也比较简单

网友D:
要是MCU忙得过来,解码用改进的Goertzel算法吧

编码就用数字振荡器,简单,准确(得有晶振)。

楼主:
感谢chunyang版主,东发,teddeng,AD9851

感谢:chunyang讲的很详细,东发都讲明了用Goertzel算法

现实中,速度最重要,所以HT9170,HT9200还是最佳选择...

                                            谢    ^_^    谢

网友E:
DTMF编解码方案

冬发,你有用Goertzel算法做过吗?我写出来了,但是解码老是不成功。。。

网友F:
解码的成功率跟信号的幅度、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调试的时候最好用GSM网络,不用CDMA的。手机模块也要用音质好一点的,用示波器看一下DTMF的波形,100mV的Vpp以下(不包括100mV)就别考虑软件解码了。

网友G:
HT9170价格差别为啥这么大?

网友H:
同意 6楼

"现实中,速度最重要,所以HT9170,HT9200还是最佳选择."

现实中,省事也很重要,所以HT9170,HT9200还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