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串口电压问题

楼主(2008-10-13):
用万用表测了pc串口的第三脚,发现发送1时电压是0~3,可是根据rs232不是应该在-15~-3v吗?
ps:发送0时是对的是在3~15v

网友A:
注意电平是否为越变的

静态下应不会如此。

楼主:
不变

不变的 我串口发一串1的,它稳定在0~3v的

网友A:
那也有起始位、中止位的

其电平为零电平,用示波器看吧。

网友B:
用万用表看只能得出错误的结果!

用万用表看只能得出错误的结果!拿示波器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