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极信号是瞬间的吗?

楼主(2008-10-15):
(无正文)

网友A:
持续整个通话期

楼主:
我测试的结果是:

发完这个帖子后,我找了个公话作为主叫测试的结果如下:
  1、主叫不管是否拨通被叫,主叫线路都不出现反极信号;
  2、被叫一旦接听,就出现反极信号,且通话多长时间,反极信号就保持多长时间;
  3、被叫电话首先挂机,反极信号仍然保持!只有主叫电话挂机,反极信号才消失既恢复原来线路状态。
  以上是我测试的结果。我认为:只有主叫电话挂机,反极信号才消失不太合理,应该无论是主叫或是被叫,只要有一方挂机,反极信号就消失才合理。因为只要任何一方挂了机,通话就结束了。否则,主叫方因为没有注意而没有挂好机的情况下,虽然通话结束了,而电信局的计费器是仍然计费的。
  谢春阳斑竹的回复。

网友A:
这个功能是由交换机软件设置的,看来你测试的线路有“陷

    应该是通话结束后即恢复原极性,1990S初做小交换机时曾特意留意并测试过,不过当时的程控交换机还是“新鲜事物”,还没有国产的,测试是在进**换平台上。
    关于由此而来的计费问题,运营商方面不会因此多计,计费平台是建立在路由交换是否存在的基础上,其本身是独立的系统,与反极信号无关,但对采用反极信号作为计费依据的公用电话上,如此设置就是陷阱了,业主会根据反极收费而非运营商的账单。

楼主:
我的收获

按春阳斑竹的说法,设计有关项目时应该注意:不同的电话线路,反极信号的状态是有所不同的。

楼主:
项目做完了

是给北京一家公司做的。他们说:他们使用的电话线路可以达到被叫电话首先挂机后,线路可以反转极性的。

网友A:
这个只要要求运营商如此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