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新设计一个超外差接收电路,要用到螺旋天线。请大家谈谈,在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天线与高放接收端阻抗匹配。天线的阻抗怎样才能为50欧。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冬瓜说了,随便绕个就行了

 扯根线就成了

山寨法,哈哈

网友B:
没有仪器只能用比对法

不断改变天线局部尺寸,通过比较获得某一结构下的最佳品质,耐心是决定性的。

网友C:
没有仪器的情况下

又缺乏对天线和Rf电路的基础
则只能山寨法了
什么50欧姆100欧姆的,都是扯淡

楼主:
木头东瓜教授回贴特别有水平.

网友D:
别说教授,那是种侮辱,东瓜会生气的

网友D:
To LZ: 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驻波比,这个还是能够自制的

网友E:
用什么仪器方便测出

如:433接收部份。天线--到电感匹配(带通)--到三极管基极。我用什么仪器能调出这些元件来?
目前只能是测其灵敏度,再试调其参数,看变化。这方法很笨,有无更好的方法?

网友F:
简单

那个天线啊 按四分之一波长确定长度
然后你随便绕绕

网友G:
拜一下楼上的高人。

如果馈线的长度是1/4 波长的,天线还用绕么。
应该是还没有工作的小师弟吧?呵呵。我也是天线专业毕业的。

驻波表,LCR仪都可以测。其实再反射,也会发射出去一些,无所谓的。差个10个db,信号照常能用。
但是如果你的信号是上G的,那就不匹配不行了。

网友G:
载波是上G的无所谓

载波是上G的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