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L99SE 对射频板 ,覆铜,一般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08-10-23):
用PROTELL99SE 对射频板 ,覆铜,一般步骤,是怎样的。
那位楼主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安全间距然后选择覆铜区域即可

    安全间距根据制造工艺决定,15mil一般PCB厂家都能做。覆铜完成后,手工清除一下无连接的死铜,然后将接地点连通覆铜层,当然这一步也可自动完成,但推荐手工来做,工艺性更佳。

网友B:
另外对于高频部分 注意如下

另外对于高频部分,有阻抗匹配要求的线路(比如50欧传输线等),最好在HYPERLYNX 中仿真计算一下,预先计算好线路阻抗,否则可能最终电路效果会有很大差别。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楼主,

在问下,手工清除一下无连接的死铜,怎么操作啊,我一清除,把整块都去了。

网友A:
放大,然后点对地方

另外,楼主是你啊……

楼主:
呵呵 。哦,不好意思,我刚接足这网站,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