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使用过73M2901 MODEM芯片的

楼主(2008-10-29):
我有个项目要用这个芯片,看着很简单,但有不知道会有别的,牵扯到敢不敢接,请用过的朋友个介绍一下吧。我怎么看资料里面没有提起到给73M2901初始化和寄存器设置之类的,请问上去就AT指令通信行了吗?谢谢

网友A:
Modem芯片都是用AT指令操作的

看它支持什么标准,然后按该标准的AT指令集操作即可。

楼主:
谢谢斑竹

谢谢斑竹,不过我看了看资料,串口9根线全用上了,好像收发得有个时序,我以前串口就用三线的,另外线不会用。斑竹或坛子里的弟兄们有没有有这个芯片的收发例程的啊。。

网友A:
所有Modem都是9线的,但可以3线工作

所谓同步和异步模式,这些跟Modem无关而是串口的模式。

网友B:
9根线,是为硬流控留下来的。一般猫只需要三个线。TX、RX、还有地。
一般猫的通讯设置,都是基于AT命令的。包括配置信息。你查看一下AT命令集。